E430C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11-06):
CPU供电集成块NCP6132A
1脚VCC供电(+5VRUN):  <正常5V>
2脚VDDBP供电(+5VRUN):<正常5V>
4脚VRM_EN开启: <正常3.3V>
5脚VR_SVID_DATA串行数据:<正常1.06V>
6脚VR_SVID_ALERT#串行通道 <正常1.06V>
7脚VR_SVID_CLK串行时钟:<正常1.06V>
8脚VB00T自举:0V
9脚ROSC自主循环恢复<正常1.03V>
10脚VRMP供电:19V
11脚VRHOT#过热保护:1.04V <正常1.99V>不正常
12脚VRDY伺服报警:0V <正常3.3V>不正常
48脚CSPZA供电(+5VRUN): <正常5V>

网友:
这样的架构不要被CPU供电所迷惑 也许是别的问题

网友:
别的电压都正常,开机电流到0.5不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