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G470显卡感叹号 ,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6-11-06):
机器 :联想G470
故障:显卡驱动打不上 出现感叹号!(没留现场图片)
简单过程:机器拿来一看,没修过的 想想应该是系统,先给客户报装系统 装玩WIN7后 故障依旧 下官网驱动重打,能装完但是装完重启还是一样

没办法 给客户说显卡坏了 报个价  客户走后慢慢 拆机 拆开了 先测量显卡各路电压.

量测每个显存电压的时候突然感觉手底下有异常温度 手底下热热的感觉 ,不对劲 ,放下表笔 仔细摸了一下 是显存U19发烫厉害
难道显存坏了 再次确认其他三个温度正常 這个确定有问题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从料板拆一个换上再说

10分钟植球搞定装上.上电摸摸 哎呀!不烫啦  有希望 先随便装下机看看 !

结果完美解决 !

总结:這是双显卡类机器的又一类故障希望各位采纳 显存也会影响哦!别放弃了修好机器的机会。

经验在手 弯路少走!

网友:
470显存坏还没碰到过,显卡修几台,还有就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這个我都是第一次遇见 以前有遇见过一台 显卡换了没好放弃了 我估计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A:
显存  坏   显卡打不上驱动  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  坏   显卡打不上驱动  很正常!

正常是正常  但是站内這养的贴很少 没人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正常  但是站内這养的贴很少 没人分享

感谢  分享!

网友:
谢谢加分 经验多分享

网友C:
楼主心细,跟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心细,跟着学习了

谢谢加分

网友D:
大多是独显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多是独显坏了吧

这次特殊 也没走弯路 直接干了发烫的显存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次特殊 也没走弯路 直接干了发烫的显存就好

咯,,,我修过几台也是这样,,,最后没招了,,干个显卡就好了,,可能和你情况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咯,,,我修过几台也是这样,,,最后没招了,,干个显卡就好了,,可能和你情况不一样

是的 一般干显卡好的我不发帖 都是直接问题据没必要飞功夫了 都是独到点的问题丢出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咯,,,我修过几台也是这样,,,最后没招了,,干个显卡就好了,,可能和你情况不一样

从你这里又学到了经验,,,,加分,,,我最大只能加2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一般干显卡好的我不发帖 都是直接问题据没必要飞功夫了 都是独到点的问题丢出来分享

现在笔记本越做越轻便,,已经没有以前好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笔记本越做越轻便,,已经没有以前好修了

别说轻便了 我接一台华硕X553MA 机器原本合BIOS就好 结果不知怎地把板子烧了 就一个处理器 干死我了 也亏的要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说轻便了 我接一台华硕X553MA 机器原本合BIOS就好 结果不知怎地把板子烧了 就一个处理器 干死我了 也亏 ...

呵呵,,我现在搞台板,苦逼得很,,不跑码的基本上搞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现在搞台板,苦逼得很,,不跑码的基本上搞不出来

什么问题搞不定的 说一下给你指导指导 我修台机7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搞不定的 说一下给你指导指导 我修台机7年

ms-7788 ver 1.00    各供电正常   复位  时钟都有,,抓不到ADS   没招只能刷个B试试,,,如果还是一样,,估计只能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说轻便了 我接一台华硕X553MA 机器原本合BIOS就好 结果不知怎地把板子烧了 就一个处理器 干死我了 也亏 ...

CPU复位也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复位也有出来

H61的板子桥还是坏的多 还有你看看每个USB背后有没有单独供电的芯片

网友:
显存发热肯定是坏的,不过坏到这种情况的不多,就是不热还坏了的判断是个麻烦事

网友:
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显存不良也会引起打不上驱动,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加分。

网友:
显卡驱动打不上,显存坏了。领受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E:
显存故障在这个型号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故障在这个型号没怎么遇到过

我都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我还没遇到显存坏的。。。可能是我修的少..显存坏打不上驱动,先收藏起来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不错 挺细心的

网友:
有时打不上驱动我就换版啦!

网友:
原来显存坏了也会有这个故障阿.学习了

网友:
联想的e540就这样,打上以后有时又黑屏,就直接换版

网友:
嗯,下次也得注意一下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