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下,ms-7788 ver 1.0 不跑码

楼主(2016-11-06):
MS7788 VER 1。0  不跑码,,各供电正常,有时钟有复位,PCI-E    11脚3。3     13脚  14 脚都有0.37,,抓不到ADS    没啥招就刷个B进去试试,,还是不行,,小弟修不跑码的,一直都是修不好,,不知道从何下手,,真苦逼,,,,,,

网友A:
這个是什么价格的主板 貌似LGA1155的吧?传个图片上来我们帮你看看 要说主板型号才知道给你分析

网友B:
查查pg好信号  或者拆外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个是什么价格的主板 貌似LGA1155的吧?传个图片上来我们帮你看看 要说主板型号才知道给你分析

OK,,我去拿手机来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查pg好信号  或者拆外设看看

VM   跟PW  OK    都有,,,CPU复位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M   跟PW  OK    都有,,,CPU复位都有了,,

那就拆外设  先拆网卡跟com口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拆外设  先拆网卡跟com口芯片

没用的V星的板子有自身设计毛病 找到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V星的板子有自身设计毛病 找到就好

那你赶快告诉楼主 别犹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赶快告诉楼主 别犹豫了

是啊,,有绝招使出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个是什么价格的主板 貌似LGA1155的吧?传个图片上来我们帮你看看 要说主板型号才知道给你分析

就是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拆外设  先拆网卡跟com口芯片

外设拆完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