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11-06):
ACER 4736G开机进系统前或者进系统不久掉电,进安全模式和PE基本不掉电(不绝对)。一看有OE907大电容就直接换了一个新的OE907,换完跟原来一样。心想就算换上去的淘宝购买的大电容质量不好,总不至于跟原来一模一样吧,就排出了电容问题,转而换CPU,改善显卡散热,加热显卡,加热南桥,风扇改长转等。转了一圈,一无所获。又开始打量此电容。在两边加了2个470UF钽电容,故障彻底排除。焊功不好。

网友:
我一般直接用4个330代替,前提焊工一定要好,不然会误判的

网友:
這招蛮绝的啊 楼主 高明哦 是我肯定换掉义不容辞

网友:
楼主转了个小圈还是回到原点,并把故障排除,技术不错修好是关键

网友:
这么多年了都还没经别人的手换过也是个奇迹.

网友:
这种大电容最好不要往上换了,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坏。用4个普通电容换上永久解决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了,拆了这个电容后,用4个330的电容斜着焊好,就搞定,20分钟的事,不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没这些通病,哪来的钱可以赚

网友:
直接用330就行,别买大电容了,这种电容焊接上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这个大电容别相信网上的  我也买过 最后还是改了6个电容最后才解决的 还好当时我不会走弯路 就认定那玩意就是不行了

网友:
这NEC电容里面是并联还是串联的

网友:
我碰过一台,换电容,加电容,从一开始的几分钟掉电,到后来的几个小时掉电,再到一天掉一次电,。就是没搞好,还是会掉,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我都是换330的

网友:
好像看到过以前有人这么干的

网友:
我一般换6个330的钽电容

网友:
这个用波波抓上电,应该能看出是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CPU大电容换掉吧

网友:
直接改四个上去多好啊

网友:
有波立马搞定。但是至少有4个到6个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