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几个板子,上CPU不管有没有接4P都保护

楼主(2016-11-06):
最近遇到几个板子,上CPU不管有没有接4P都保护,,不上CPU就不会保护,,,烧了半小时也烧不出什么东西来,,,只能踢进垃圾筒,,请问一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你们都有什么思路,,

网友A:
没短路你烧了有什么用

网友B:
转下停?  那不是保护吧 是欠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下停?  那不是保护吧 是欠压了吧

应该是保护,,因为我不接4P    触发掉电后,不能再触发了,,只能断电才能触发

网友C:
u座是不是空焊了?查查看

网友D:
我遇到两块也是这样的,一块是富士康G31mv系列的,另一块是杰微JWN78LE3的

网友E:
CPU供电好信号查一下.

网友:
我看到主板类的就头疼

网友:
ATX插座打值烧鸡

网友:
atx 烧机不短,自然而就不会发热,,,无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好信号查一下.

大概是那一部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两块也是这样的,一块是富士康G31mv系列的,另一块是杰微JWN78LE3的

昨天晚上又碰到一块了,,二分钟就中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座是不是空焊了?查查看

我有加焊过,还是会保护,,一直不明白那里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短路你烧了有什么用

确实没短路,,烧都没用

网友F:
如果是新点的板子的话看下电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新点的板子的话看下电压检测

我试试看,,这板子压了几天了,,,,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作怪啊、

网友:
什么板子,卖我几张研究下

网友:
楼主你都放弃了,别人还能有什么招?我也没招

网友:
都好几块了,好歹说说型号吧,我不认为不同的板子会同时在短时间内都被你遇到同样的故障,这只能说明,问题不出在板子上。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吗?

网友:
打一下全版MOS管啊。。。总有一个有问题的

网友:
北桥短路 有可能吗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老司机给你指点路子,短路保护是电源动作了,这个时候绿线电压是低电平的,如果不是短路保护,绿线是高电平的,主板缺电压会保护,常见的是电池没电会保护.但这个不是短路,绿线还是高电平的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但是没去解决,直接换高配了,唉。。

网友:
你看看开启EN那些有咩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难修 没价值的就先放着有时间在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