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新机器怪问题,求大家一起验证

楼主(2016-11-07):
机型:AcerAspire V 15 Nitro-Black Edition

故障:没上后盖螺丝单用电池没法开机,插适配器能识别到电池但没法充电,而且拔适配器马上就断电
该机器客户新买不久,是拿过来加内存的,接过手一看,DDR4的内存,换内存是需要全拆了,客户同意后,马上拆机,拆机一看,这坑爹的机子,加个内存还要拆主板,加完内存,插上开关,接上可调电源,习惯性的开机测一下(该机器电池是内置的),避免出现内存不兼容的问题,等电脑进了系统,能的的确确识别到8G,以为没问题了,突然看到桌面右下角电池的图标有点不对,把鼠标发在上面,显示适配器已插入,电池电量60%,未充电,咦,怎么会这样,莫非内存问题,不应该啊,然后我尝试了很多发现,包括把装上去的内存拆下来,BIOS还原,电池激活等,都没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发现单用电池没法开机呢,这就有点尴尬了,再加上客户一直坐在外面等,还一直催,都快急死我了。最后没办法,只能装回去,准备坦白跟客户说,却没想到上完后盖的螺丝就可以了。真的差点被吓死,马上拿去给客户,让客户拿走。到现在几天了也没见回来,看来是没问题了。
在此也希望各位同行是否遇到过这机器同样的问题,出来验证一下,看是否真的是后盖螺丝导致的

网友A:
有电池开关的装上后盖螺丝才可以把那个开关压下去

网友:
是不是线路没插好呢

网友:
难道后盖有开关?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是C,D,壳之间有一个电池安全感应开关,需要上累丝才能正常用电池。

网友:
唉,又是无所谓的设计啊,连后盖都检测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机器 估计后盖有触碰开关

网友:
从未遇见过这么奇怪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看来楼主这方面的经验太少了。记住不要怕你怕什么。做维修的你都害怕那毛病还不天天围着你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池开关的装上后盖螺丝才可以把那个开关压下去

嗯 有可能吧 之前有宏基的机器看到过,原来是这样

网友:
主板上面有一个小开关,拆下d壳开机的时候要把开关用手按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现在新机,什么问题都有,以后看来要仔细拆机了!

网友:
这机器主板螺丝口处有个断开的点,仔细看   就能看出来 月牙形的 板线  要把d
壳上的带黑色脚垫的那个螺丝扭上,才可以充电的

网友:
学习了   第一次听说  长见识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有个开关改后盖才压着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个开关盖后盖才压着呢

网友C:
现在奇葩的设计越来越多了就像DELL的新机型公共点的电压8V左右。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但以后会注意一下的哟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电池接触开关   就是把电池的地分开了  要D壳顶住才可以接触到

网友:
看图纸一看就明白了 后盖螺丝就有个电池检测 我发过一个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个主板螺丝口有两个圈圈,把螺丝装好之后才会把外圈信号拉低

网友D:
这块电池和主板不是直插的,应该是那种直压触点式的,你在测试的时候没有上镙丝,所有触点没有全部接触到…………现在很多超薄或平板电脑上的电池接口都是这样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替楼主捏了一把汗。

网友:
涨见识了 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是C,D,壳之间有一个电池安全感应开关,需要上累丝才能正常用电池。

就是这个原因,有个锣丝位一边是地一边是个开关

网友:
就是有后盖开关,不装后盖就是电池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池开关的装上后盖螺丝才可以把那个开关压下去

的确,应该是这个道理。确定看到过这种设计

网友:
有些新款机器有一个电池复位信号,需要压住主板上的复位信号才能使用电池

网友:
呵呵,遇到过两次。。。还有的机器开盖自动触发的,当初第一次见也研究了一下。。。

网友:
我自用的VN7-591G 没这个新,板子上有个电池复位按钮。不过d壳有个小孔,与螺丝没关系。

网友:
是有个开关,螺丝打上才充电。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thinkpad 新机器里也有这种限位开关的,顾装后盖电池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么神奇的问题

网友F:
正常的,我遇到过除尘后  盖子没有装完 试试机子正常不。靠  不开机了,内置电池不放电,心想这下完了。客户机子还有包就跟他沟通说包   后来同意了    装完了我再试试呢,TMD   正常开机了,

网友:
新机器设计的时候就是那样..不装后面盖子..打好螺丝就是电池不能用..

网友G:
只碰到过一台宏碁的小本S7,是BI_BTY1_R这个信号吧attachimg]1188608

网友:
应该是用螺丝把某个地方连通。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问题,下次留意下。

网友:
主板有传感器吧 现在好多本都有了 避免升级内存时 忘拔电池。烧主板

网友:
额  这样的机子我还没有遇到过  遇到过也不会想你这个差点吓死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遇见这种情况不会蒙B了。内存还是加了的吧

网友:
后盖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掐口之内的东西掐住了才能充电

网友:
应该D壳有个类似弹片一样的东西

网友:
奇葩问题,还好有你们这些先驱先遇到。

网友:
又是无所谓的设计啊,连后盖都检测了。。。

网友:
新机器 都不是太好弄

网友:
这新款机器是越来越搞不懂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下次碰见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有遇到过的。不装完不得行

网友:
奇葩设计 遇到过

网友:
新机子奇葩问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碰到过一台宏碁的小本S7,是BI_BTY1_R这个信号吧attachimg]1188608

这个信号是不是上累丝后才能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原因,有个锣丝位一边是地一边是个开关

还没遇见过这类机器,谢谢版主解答,学习了。

网友H:
这个应该是后盖有感应开关,安装完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后盖有感应开关,安装完就可以。

的确,看到后盖一个螺丝孔的旁边有个电池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是C,D,壳之间有一个电池安全感应开关,需要上累丝才能正常用电池。

因为客户在外面等,也没来得及测试,但后盖哪里的确有有一个螺丝的旁边有一个电池的图标,只是向这种电路一般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奇葩的设计越来越多了就像DELL的新机型公共点的电压8V左右。

:这种供电点的遇到过,有大神讲解,倒是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电池和主板不是直插的,应该是那种直压触点式的,你在测试的时候没有上镙丝,所有触点没有全部接触到… ...

坑爹的设计

网友:
这个第一次碰到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我遇到过除尘后  盖子没有装完 试试机子正常不。靠  不开机了,内置电池不放电,心想这下完了。客 ...

哈哈,当时我也觉得好尴尬,加条内存被我加成这样

网友:
某个信号或电路要拧上螺丝才能接到地,形成回路吧

网友:
呵呵 这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 当时是清灰  装的就剩螺丝想着试下吧 发现不开机了 当时就受不了了 测量各种信号什么的都正常 最后没办法想着装起来先给他再说 结果就好了 最后又拆了一次 发现了这个玄机  前段时间同样的情况还挣了同行2个大洋  哎,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种问题。楼主运气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充电回路无地线,就像屏线无地线一样只要打完就正常,拆下来却黑屏或闪屏,

网友:
的确少见,但也不是没有

网友:
没碰到过。碰上一定试试,那个螺丝估计是能决定电池充电的家伙!!

网友:
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没遇到 ,真 奇葩的设定。

网友:
应该是有个开关   要仔细看看应该避免这个问题了 。。

网友:
很是奇怪   鸿基都是蛋疼的

网友:
还真是怪问题

网友:
主板上应该有一个开关,是检测后盖上没上的

网友:
有些机器设计确实是有保护一拆壳 电池就自动保护

网友:
有些新玩意,还真得跟着学

网友:
联想的机器也有这个开关

网友:
应该就是后盖没有盖没有上螺丝导致的宏碁有这个通病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有款宏基机器确实有个电池控制充电的按钮。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控制按钮问题。期待验证

网友:
我拆过一台联想本子  电源线上有一根线是锁到后盖螺丝孔上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款机器,下次修到这机器帮楼主验证下。

网友I:
这机器主板螺丝口处有个断开的点,仔细看看   就能看出来 月牙形的 板线  要把d
壳上的带黑色脚垫的那个螺丝扭上,才可以充电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盖子上有一根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主板螺丝口处有个断开的点,仔细看看   就能看出来 月牙形的 板线  要把d
壳上的带黑色脚垫的那个螺 ...

谢谢,后盖确实有这个图案,旁边就是螺丝孔,已经确定必须要锁上这个螺丝才能用

网友:
感谢分享。碰到过后盖下面有开关的。

网友:
有这个问题的。。一些超薄的超极本都有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接触的新机型号少啊,后盖盖上把电池旁边的开关按上去拉低电压为0V,才能充电的。

网友:
还没有碰见过

网友:
有款4代的ACER就有此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碰到过一台宏碁的小本S7,是BI_BTY1_R这个信号吧attachimg]1188608

累丝装上能可以充电,遇到过

网友:
这种电池的电路设计的也没好好研究研究,遇到还真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我还碰到过华硕的一款,,不装散热器就不出cpu供电,,md,,当时绕了好大的湾

网友:
嘻嘻 多上个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2016-12-08):
最近宏基的新机器 喜欢在电池的螺丝上面  搞点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