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希捷DM系列硬盘清S.M.A.R.T

楼主(2016-11-07):
希捷的硬盘清零(清SMART)其他的都是可以直接在T级下直接清。但是DM系列的硬盘特殊 也有特殊的处理方法

DM系列的硬盘比如:ST500DM002 、、ST1000D003、、ST2000DM001 也就是型号中带DM的

DM的硬盘如果直接清的话 会出现长忙状态或者不识别硬盘、 处理方法是 清零后在清V4.V40.以及重建译码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我有好多硬盘出现这种情况,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我有好多硬盘出现这种情况,用的是什么软件??

STC513这种专修软件才是这个解决方案  专业的工具直接一个清零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