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不开机不连电脑

楼主(2016-11-07):
如题。iPad3摔坏,不开机不连电脑,加电电流定50ma,检查各项供电都正常,下一步该怎么做?求大神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cpu应该没工作   cpu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A:
查一下手机的各个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电源模块测好电压点,找个点位图和图纸

网友:
主板有没有摔到? 看一下液晶有没有和主板碰撞的痕迹 如果液晶背面有痕迹 多数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手机的各个供电都正常吗

人家是IPAD呀

网友:
不联机  先把U2换一下试试

网友:
手误写错了,O(∩_∩)O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