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麻烦师傅给看看这个电池输出电压

楼主(2016-11-07):
哪位朋友手上有IPAD 3或者IPAD4的电池  麻烦测一下电池上几个端子对地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啊。麻烦测试黑色夹子的触点分别对其它触点的电压值,我看手册第一脚对地应该是2.5V,这个2.5我搞不明白是一直是2.5呢  还是随充电时间慢慢变成2.5V的  手册里有这么一句话2.5V ALWAYS ON PU IN BMU     看这个样子这个点是不是一直是2.5V呢? 但是我实际测试我的电池是2.2V,装到机器上,提示充电,但是电量不变。 电池的这个触点在手册的名字是UART5_BATTERY_TRXD    看名字应该是电池的信号吧?

网友A:
对地值2.5v?   这不是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值2.5v?   这不是电压吗

我的电池对地值是2.2   我不确定正不正常

网友:
你查查有没有降压成4.2V充电电压。

网友:
换个新的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