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不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07):
哪位朋友手上有IPAD 3或者IPAD4的电池  麻烦测一下电池上几个端子对地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啊。麻烦测试黑色夹子的触点分别对其它触点的电压值,我看手册第一脚对地应该是2.5V,这个2.5我搞不明白是一直是2.5呢  还是随充电时间慢慢变成2.5V的  手册里有这么一句话2.5V ALWAYS ON PU IN BMU     看这个样子这个点是不是一直是2.5V呢? 但是我实际测试我的电池是2.2V,装到机器上,提示充电,但是电量不变。 电池的这个触点在手册的名字是UART5_BATTERY_TRXD    看名字应该是电池的信号吧?我用可调电源冲电池,测量一脚电压能上到2.5但是断开可调电源,这个点的电压会降下来,降到2.2左右

网友A:
发个电池试试看不就知道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个电池试试看不就知道啦吗

万一不是电池的问题不就很麻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一不是电池的问题不就很麻烦吗?

不是电池问题可以退回去 自己出个运费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池问题可以退回去 自己出个运费而已

那不是折腾吗 ?怕烦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折腾吗 ?怕烦人

电池你这样加电可充说明没问题
加个运险费,几毛钱。
1.充电无反应换尾插。
2.充电充不进换U2(插线不装电池测量电池脚正极无0.8v-1v电压)、电池(有0.8-1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池你这样加电可充说明没问题
加个运险费,几毛钱。
1.充电无反应换尾插。

充电有反应,连电脑刷机都好的,就是充电不动啊   加入我电池显示电量百分之40冲一两个小时还是40  只要我插着充电器,电量不减也不加

网友:
发过去好了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有反应,连电脑刷机都好的,就是充电不动啊   加入我电池显示电量百分之40冲一两个小时还是40  只要 ...

用ipad充电器

网友:
用过了   线换了N条  全是原装的

网友:
充不进去基本就是电池的事了  做维修怎么能怕麻烦呢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发一个电池,买上一个运费险,退货不花钱的

网友:
电池电压有几V,IC2电路正常吗

网友:
不充电换尾插 不行再查其他  很多事尾插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当然是换个电池试试啦 没必要在这个不确定好坏的电池上浪费时间 做维修的 手里要多备几个电池 总是来个客户就订货 多麻烦

网友:
这样做维修好累呀

网友(2016-12-25):
最好还是买个好的电池来试试,现在淘宝有退货险,退货成功后可以得到运费理赔。

网友:
能开的话,就是不充我觉得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