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11-07):
联想E440,用四代处理器,机子还很新,插上USB键盘大小写不过,外接不显,开机电流到0.9-1.2,,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没有反应,,由于显卡灌了胶水暂时不想修显卡,在论坛下了两个BIOS刷上,涛声依旧。路过的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显卡供电有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不显示的

网友:
电流到1.1左右,显卡电压出来了把

网友:
条件也不查一下,就来问,楼主好歹好下内存,查下内存过没过啊。

网友:
加焊显卡245度,温度高了不行低了不行,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这个机器桥的坏的不少
具体自己分析下

网友:
很有可能处理器问题

网友:
E440的机器就是显卡问题  通病  桥不要做化,用有铅温度做

网友:
这个好多要刷BIOS,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内存,看看有复位没,别误判了显卡,麻烦

网友:
桥坏了吧 这个机器爱坏桥

网友:
没有碰到过坏显卡的,修过两次桥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是南桥有问题的。。

网友:
我的滴滴报警2声 不亮,刷了BIOS 还是报警不显示,电流和你的基本一样最后停在0.96A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