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喇叭坏了 能不能换成功率大一点的

楼主(2016-11-07):
原来的喇叭废了  没写功率  想换个声音大点的 功率稍微大点 可以不可以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吗
平常都是2W 2欧的  我想换成大点的  求大神透漏一下

网友A:
肯定。。必须可以的了

合理安排一下位置

网友B:
可以   但是   要装的下     不然 接音响

网友:
还是换原装的吧

网友:
只有能装上就行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必须可以的了

合理安排一下位置

排除喇叭形状的大小  意思是多大的都行吗 当然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但是   要装的下     不然 接音响

那就好办了

网友:
原装的声音太小

网友C:
你换来看看把,或许能好点儿。。。我的就是acer4741换成苹果的扬声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换来看看把,或许能好点儿。。。我的就是acer4741换成苹果的扬声器了。。。

我买了笔记本拆机JB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笔记本拆机JBL的

前提是要有空间放这个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笔记本拆机JBL的

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是:你买回来的喇叭可能和原来的接口或者排线长短不一,要是同行你可以搞一下。。。用户的话有可能搞出故障!

网友E:
我的工作机 喇叭都是外接粘在壳子上的 比以前的声音大多了

网友F:
具体需要试试 有些换了大功率的不行

网友:
可以的 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工作机 喇叭都是外接粘在壳子上的 比以前的声音大多了

这个主意不错 工作机一般不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具体需要试试 有些换了大功率的不行

原机2W 4Ω的

网友:
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的   太大不行   笔记本功放功率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