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5 G1

楼主(2016-11-07):
今天收到一台 HP 445 G1的机器,接受以后插适配器,发现电源接口灯闪了一下就不亮了。待机0.01
不触发,很明显保护隔离没过。到论坛找了半天,没看见
。心都凉了。求图纸,或者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修好了的大神,求指点迷津啊
不触发

网友:
提供下具体版号 待机0.01 不过隔离?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个这样打机器HP 4520S 搞得都没思路了 求高手指点方向

网友:
先看待机啊,一个个查呀 ,没有图纸先查再说

网友:
机器最好看板号,机器型号的话不好找的

网友:
没短路,直接试下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一般不用图也能修吧

网友:
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
正好碰到一台机器

网友:
最后也解决了

网友:
好像没事了那边

网友:
都有待机了怎么还说
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惠普的机器要用原装适配器的,你看下是小口带针还是普通惠普大口带针,基本都有转接头卖的

网友:
在说了,你这样描述,基本很难给你正确的提示,实在不行寄修吧,防止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