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L11T开机要几分钟才能显示,

楼主(2016-11-07):
索尼SVE141L11T 集显,开机几分钟屏才显示,显示后使用都很正常,谁遇过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刷个原厂的bios试下

网友A:
键盘连键导致的吧?装个键盘检测器看看键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bios里的ME问题 加我qq帮你解决

网友:
刷bios  。me 固件掉了 或者被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连键导致的吧?装个键盘检测器看看键盘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有可能 的,我也碰到好多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