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 w19ah不能隔夜

楼主(2016-11-07):
显示器不能隔夜 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点不亮 拆开后量电压 12v正常 5v跳变 把电源板拆下来再放上去就正常了 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又不亮了
点不亮

网友:
换块电源板,先查出来是哪部分出问题呶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要放一夜,放两个小时,冷机器就能出现故障了

网友:
那应当就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容 全换了 在看

网友:
电源板问题,先换电容看看,

网友:
怕冷多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吧。5V跳变就换5V电路的电容。把电源部分的启动电容也换掉。

网友:
故障应该是电源板这块

网友:
有问题在于发现它

网友:
把5V的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看看电容吧。或者通电一会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看下电容吧。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容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