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450R5V维修

楼主(2016-11-07):
    接到一台三星NP450R5V的机器接机器的故障就是竟然还能开机。
   开机后电流是0.004-0.008-0.20左右。。
   看到这样的电流大家会想到什么呢。。缺电压还是怎么了/
   其实都不是,5V只有0.6的电压,3V只有0.9V,普通万用表测试到的。没见过这种开机了,3  5V竟然还不正常。。
   用示波器抓5V电感后端正常,,3V输出偏低。。后来直接换掉3V那边上下管,一套,,。。
   后来就OK了。这个会不会是通病,我遇到两台了。

网友:
三星的这板嘛,又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表示路过 赚个积分 这是通病吗?

网友:
三星通病也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