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万能改触屏法,2分钟搞定

楼主(2016-11-07):
万能改触屏法,2分钟搞定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触屏的也可以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触屏的也可以改?

只是接法,有的触摸屏不是排线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接法,有的触摸屏不是排线式的

额   现在的触摸屏都是排线的啊

网友:
这是电阻屏的改法,不错,感谢楼主

网友:
这应该说的是电阻屏,现在用得不多了

网友:
还有些功能机还在用这种屏,这种改线法几年前就有了

网友:
看看不要说出来啦,论坛禁止此类评论,以后请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