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6.0 秒杀

楼主(2016-11-07):
客户送修一块映泰G41D3+ V6.0 ,上电测电压信号都正常,本着先软后硬原则写了一个BIOS ,正常了此板修复。就这么简单,及时想说的是,有的维修人员,在电压正常,复位也出来还是不亮的主板,大家是不是拆232芯片、拆网卡、拆声卡、拆I/O 加焊桥这样的过程来维修,我是这样如果是品牌主板,找BIOS容易的先写BIOS 还是不亮再到拆硬件。这样维修不是很累

网友:
哪多哪少的事,要是刷了还没好,你有可能会改变想法。

网友:
要有思路   要有时序

网友:
楼主也很不错了  高手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同型号的主板 也是刷BIOS 好的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bios不好吧

网友:
维修一般都是先软件再硬件。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我自己修机都一般是先刷BIOS再看其他的

网友:
刷bios肯定要比拆外设 先做的

网友:
这也要看是什么主板吧

网友:
对,还是先软后硬

网友:
一般这就是所谓的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BIOS资料要重视,现在新板特爱坏BIOS

网友:
楼主是刷BIOS好的,那BISO也不上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