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EM-703L LB1605失效导致黑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7):
华为GEM-703L LB1605失效导致黑屏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描述

  黑屏,插USB显示充电指示灯。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黑屏故障维修应考虑几个方面:

  (1)LED+屏幕背光电压,通常能达到16V以上。

  (2)LCD_VSN,LCD_VSP偏置电压,正常电压+(-)5.5V。

  (3)DSI0_DATA数据信号(共模电感)。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正常。

  (2)更换壳件故障依旧,判定与壳件无关。

  (3)用万用表量测数据信号T1600-T1604对地阻抗为362正常。

  (4)用万用表量测LCD_VSN(LB1603),LCD_VSP(LB1604)电压分别为+5.5V,-5.5V正常。

  (5)接屏用万用表量测LED+(LB1605)PIN2电压为3.6V,PIN1脚电压无值,LB1605异常,拆下LB1605量测两端不通,LB1605电感异常。

  相关原理图如下:

图1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LB1605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黑屏故障主板问题有许多为LED+背光电压问题,因背光电压通常能够达到16V以上,故线路上的二极管和电感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