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移动标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7):
华为P8(移动标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大电流。

  二、分析思路

  上电大电流多为VBATT短路或为VBAT_SYS短路造成,如果是微短的话则可用感温法或热成像仪找到故障点(多为芯片损坏),如果是完全对地短路的话多为电容或二极管损坏,这个时候可以使用欧姆法精准快速的定位。

  三、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相关元器件未发现外观问题。

  (2)用万用表分别测量VBATT、VBAT_SYS的对地阻抗,测到VBAT_SYS对地阻抗为0,说明VBAT_SYS线路短路,用程控电源给VBAT_SYS线路加4V电压,然后用手去触摸整个主板没有感觉到有明显发烫。

  (3)将主板分为A、B、C、D四段,分别测量这四段的对地阻值,测得A段的对地阻值1.67Ω,B段1.6Ω,C段1.45Ω,D段1.3Ω,对D段的所有测量点进行测量,测量到C1758对地阻值1.25欧姆,为D段最小,初步判断C1758不良。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2

  四、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1758后故障排除。

  五、经验总结与建议

  对于上电大电流的故障板,一般都是主供电短路造成的,若上电就能用感温法摸到发烫处多为芯片损坏,若上电不能摸到发烫多为电容二极管损坏,这个时候用欧姆法便能快速的定位。

网友:
这个方法是你独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