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2G电源灯常亮

楼主(2016-11-07):
今天接到台机器,觉得很有意思,分享给大家看看,机器型号V5-472G,版号DA0ZQKMB8E0,如题所示,机器使用一切正常,电源灯常亮,不管是用电池,电源,还是电池电源一起用,指示灯一起亮着,下面附图:
只插电源状态,电源灯亮,三五伏有。
电池电源一起用状态,电源灯亮,充电灯闪烁,三五伏有。
电池状态下,电源灯亮,三五伏有。
该机器电源指示灯led1从三伏来,待机芯片为51225

网友A:
没看懂,是经验分享,还是求助...

网友B:
你是想表达的意思是想求助还是想分享

网友C: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表示机器根本原因我都没搞定,你景仰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表达的意思是想求助还是想分享

算是分享,这个问题好像没人遇到过,最后我也没解决,吧led1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经验分享,还是求助...

能说只是故障分享吗?没遇上过

网友:
下次水贴好好看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贴能不能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那就是待机一直亮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设计就这样吧!你去掉他就一直不会亮啊!失去指示灯的意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是分享,这个问题好像没人遇到过,最后我也没解决,吧led1卸了

拆下灯的控制信号

简单有效 去掉的LED ……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还真没遇见过,不过拆了灯并不代表机器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
不知道要说明的是什么
语文不好

网友:
你发这贴是想说明什么呢 ? 修好了 还是求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