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高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7):
华为P8(双4G高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大电流。

  二、根本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上电大电流多为VBAT_SYS或VBAT线路短路导致,可利用感温法和欧姆法准确的找到短路点。

  2、定位过程

  (1)检查主板外观无异常。

  (2)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然后触摸整个主板,发现U3803及周围均发烫。

  (3)下电测量VBAT_SYS对地阻抗345属正常,VBAT对地阻抗为0,为完全短路状态。用欧姆法对U3803的供电VBAT线路上的所有器件进行测量,测量到C3839对地阻值最小,完全短路大部分是该条线路上的二极管或容值最大的电容被击穿导致的,考虑到C3839的容值最大且对地阻值最小,初步判断为C3839不良。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3839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在维修上电大电流的故障板时,首先上电以感温法进行判定,摸到某个芯片发烫时不要急着更换该芯片,而是要继续对该芯片短路线路上的电容进行分析测量,若是完全短路则优先考虑容值大的电容或二极管,若不是完全短路则优先考虑芯片。

网友:
若是完全短路则优先考虑容值大的电容或二极管,若不是完全短路则优先考虑芯片。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