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高配)开机无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7):
华为P8(双4G高配)开机无显示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此故障板为黑屏,按开机键有震动无显示,是由单板U1600失效导致的。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更换LCD模组按开机键验证,此故障板依旧为有震动无显示,用程控电源给此故障板上电按开机键电流正常,可确定此故障板为开机无显示。

  (2)原因分析及相关原理图

华为P8开机无显示维修 图1

  从原理图可以看出满足手机开机能够正常显示的条件为:

  A:与CPU之间的数据传输接口信号必须要正常。

  B:LCD同步信号、时钟信号、ID信号、复位信号要正常。

  C:升压电路LED+电压应为18-21V。

  D:LCD驱动电压LCD_VSP,LCD_VSN为5.5V,-5.5V。

  (3)定位过程

  目测J1601及相关元器件外观都正常。用万用表量测共模电感T1600-T1604对地阻抗465为正常值,量测C1608,C1615对地阻抗为465无异常。开机后扣上LCD屏量测到驱动电压(LB1603,LB1604)分别为5.5V,-5.5V,可排除U1601损坏导致无显示。

  量测升压电路LED+电压(LB1605)只有3.8V,不满足开机能正常显示的条件,取下主板后量测LB1605的对地阻抗570,为正常值,可排除L1600损坏导致无升压,更换U1600后升压正常,按开机键此故障板能正常显示。

  (4)实物量侧点

华为P8开机无显示维修 图2

  3、结论及处理结果

  更换U1600后故障排除。

  4、总结

  对于这种无显示主板,很多都是LCD屏损坏导致无显示的,可先交叉LCD模组验证,确认为主板故障后,与CPU之间的数据传输信号、LCD同步信号、复位信号需要量到,LCD的几路供电也必须要量到。特别是升压电路,由于升压过程中电压太大,容易烧坏该线路上的元器件,所以这条线路出问题的几率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