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vs3主板不开机检测卡显示E0

楼主(2016-11-07):
各位师傅,帮我看看华擎G41主板不开机检测卡显示E0是那里问题,都需要查哪些谢谢

网友:
内存,看下内存这些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的话就拿掉内存看跑什么码

网友:
先查内存,再北桥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DDR3.3V供电没有

网友:
楼主有始有终,修好了还打个招呼,是个好同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DDR3.3V供电没有

SPD断线了吧。

网友:
EO是没过内存啊!查查内存啊!供电系统管理总线和SPD

网友:
SPD很容易断的 多观察可以看到

网友:
刷个BIOS,再看看内存!

网友:
没内存,也可以跑马

网友:
大哥!跑E0有两种问题。要不就没跑码。要不就是没过内存啊

网友:
跑E0基本都是内存问题,要是主板上插着有SPEAKER的话断线都会一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