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标配)耳机不良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7):
华为P8(电信标配)耳机不良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插上耳机,无耳机符号显示。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插上耳机,无耳机符号,首先目检耳机接口等相关元件外观,然后量测使能、复位、侦测等各路数据信号。

  2、定位过程:

  (1)检查耳机接口及耳机排线接口J2900等其相关元件外观,无外观不良。

  (2)用万用表量测各路数据信号脚对地阻抗分别为:HSL_CON(J2900 PIN2)946, HS_DET_CON(R2207)589,HSR_CON(J2900 PIN8)944,和好板对比发现,线路HS_DET_CON有问题,正常板对地阻抗为710。

  (3)用万用表量测HS_DET_CON线路,量测U2304 PIN1(589)、PIN2(0)、PIN3(718)、PIN4(436)、PIN5(526),与好板对比发现U2304 PIN1对地阻抗不正常(正常为710),由此发现HS_DET_CON线路经过U2304后对地阻抗不正常,初步判定U2304本体坏。

  量测如下图所示:

华为P8耳机不良维修 图1

华为P8耳机不良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304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我们在维修耳机不良时,如果是插上耳机无耳机符号出现的情况,我们只需重点排查HS_DET_CON线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