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G不触发郁闷维修

楼主(2016-11-07):
机器型号: ACER E1-472G   四代单U
板号:EA40_HW_ULT  12243-2
故障现象:不触发

       接到机子,不触发,待机0.007,按开关电流到0.02不动,迅速拆机,没有修过,无明显进水、腐蚀,同行说是之前有给客户加过内存、硬盘 。裸板测试一样不上电,插电的一瞬间3/5V出来就掉了,按下开关,3/5V出来了,说明有触发动作了,根据8系列时序,直接测桥待机,查图发现 DPWROK和RSMRST直连,说明此机不支持深度睡眠功能,搜索VCCSUS3_3, 外部名叫3D3V_SUS , 找到R209这个电阻(好一顿找啊!),测有3.3V, 8以后就没有V5REF_SUS了,就直接测RSMRST也有3.3V ,然后再量PWRBTN#,按开关时也有高-低-高跳变,接下来CPU应该发出SLP_S5、SLP_S4........., 但是始终测不到电压,阻值也正常,于是上BGA,235度把CPU加焊了一遍,下来无果,还是一样上到0.02不动,猜想是不是桥的待机条件没满足才导致不发出SLP信号的,测量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BATLOW# 都正常,顺便把晶振也换了还是一样,一下子没有了思路,于是冷静了一会儿,桥的条件都正常, 那还是CPU的问题啊,果断加大火力255度再加焊一遍,几分钟过后,按下开关,居然触发到0.5了,心喜若狂,为了安全起见,关机再试一次,可以开起来,于是装机,装到一半时试一下,又到0.02不动了,我艹,什么情况,又拆机祼板测试还是一样,于是又把EC的待机条件全部测了一遍,没问题!真的要逼我动粗吗!!!第三遍275度直接推动!下来测试,每次开都能开起来,测试两天也没问题。这次维修告诉我们在做单CPU要加大火力才行啊!好久没写帖子了,还有好几个优秀案例一直没时间写,小弟不才,让大家见笑了!欢迎加分,最近缺分

最后附上亮机BIOS!

网友A:
没看懂,是加焊了CPU供电芯片

网友:
此鸡不稳定的,就像IBM的X1坑爹的样

网友B:
我想问下,加焊的时候要用镊子碰一下吗???

网友C:
温度这么高,不死你运气真好

网友:
从235到255到275,但是能到能推动的才为准!!从您帖子中间得到的经验,能推动才行

网友:
一般得300 吧  谢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加焊了CPU供电芯片

I 服了 U

明显是加焊的三合一的CPU好吗

网友:
每个BGA的实际温度不一样 我这边的240就可以摇动了

网友:
大写的服子,,果敢

网友:
240到250之间都行吧!

网友:
最后是报着死马当活马医才好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加焊的时候要用镊子碰一下吗???

是的,轻微动一下就行!

网友:
666 厉害! U虚的还真不多 。

网友:
3合一的板。为什么我修到3个。都是3合一里面芯片在哒哒的响?0.4几就不跳了。哎

网友:
目前还没干过四带U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轻微动一下就行!

那你在235,255的时候有没有试过能动

网友:
我这边的bga温度到不了这么高

网友:
我用的是【迅维】的BGA,240基本就可以推动了

网友:
怕还是会出问题单U最爱坏了,而且还贵.

网友:
表示没干过。275在我们店BGA上面,估计板都焦了

网友:
空调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看一看

网友:
楼主厉害啊学习了 希望以后我的技术也能这么好

网友:
楼主很专业啊,信号都很清楚

网友:
不用动 灯照着看就看的出来  这样不一定能稳定

网友:
BGA 火力够猛的哦。。。。。。。。。。。

网友:
修好就是厉害

网友:
U是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是三合一的吗?有独立显卡吗?

网友:
楼主好耐心,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bga的cpu请问师傅们可以植球吗?用什么钢网呢

网友:
楼主前两次没焊动是怕爆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235,255的时候有没有试过能动

270以下动不了

网友:
看着悬 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好吧 加焊CPU好的

网友:
别推连锡了就行

网友:
经验十足 啊。楼主。

网友E:
技术不错,你在哪里维修的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干BGA没试过哦,真不会爆吗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到过

网友:
三合一这种桥看到都怕吹生怕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错,你在哪里维修的

我在厦门百脑汇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单桥的U现在也坏的挺多的了,这U取下来会拱,

网友:
楼主人才   一个CPU干3次

网友:
厉害了我的楼主  受教了弟弟

网友:
要加就给它加动

网友:
天上掉钱的节奏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u虚的  学习了

网友:
这个U不好弄吧。。。

网友:
BGA温度不同

网友:
上次我从置球都没用

网友:
额明白了 之前听我朋友说过加焊CPU 没过多久就不触发了 看来得加过火煮它才可以呀

网友(2017-09-16):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加焊的时候要用镊子碰一下吗???

最好晃一下我们晃完和没晃的感觉还是区别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这么高,不死你运气真好

看手法和机器了一般不会死除非天气潮湿,那样爆的可能就大了

网友:
我的也是看来是通病来的,我的来了三次第一次和你的过程差不多,交客户他用了三天拿来了返修,第二次延长时间结果又回来了,第三次直接动他,到现在数数也有两个礼拜了,还没回来

网友:
楼主吊 我们只要判断只要是板载U坏的话 就交换主板 66666 3合1的都能干好

网友:
还是有满牛叉的了的。呵呵,火力萌点好

网友:
一体的芯片组爱虚汗啊

网友:
这种机器加焊CPU不会返修吗?这温度这手法够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