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解决HP笔记本刷BIOS之后左上角红字报错

楼主(2016-11-07):
包ME什么什么,ME以替换过,没用,分离过,没用

网友:
报哈错? 到底

网友:
没有找到硬盘吧

网友:
来张图片看看

网友:
不太懂啥意思

网友:
没有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A:
这个听说要重新写序列号

网友:
这个要重新写序列号

网友:
给个图片看下吧

网友:
图片在下面

网友:
在下面    1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听说要重新写序列号

没用,图片在10楼

网友:
图片以上传在10楼

网友:
有,上传到10楼了

网友:
不是,什么都正常,就是开机LOGO有那个红字,看10楼图片

网友:
10楼我上传了图片

网友:
要用HP AMT Branding Tool.

网友:
HP官网下的分离知道怎么分不?????/

网友:
重新刷一个试试,或者淘宝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