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LT-D3P不触发

楼主(2016-11-07):
进水腐蚀,谁有点位么。

网友:
还是老实跑线吧  点位可遇不可求

网友:
开关针无电压,找到图纸修好了,上拉电阻一端腐蚀,还有一个小电容短路

网友:
台式机主板印刷线路板有几层

网友:
木有,淘宝买,也许找的到

网友:
技嘉是没点位的啊!按照英特尔时序来修罗!VCCRTC    RTCRST   32.768   还有3VSB这些都有了就去查触发条件罗

网友:
没有积分了  来看看  要检测腐蚀部分  在哪个部分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