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Luna-4G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7):
华为Luna-4G不充电故障维修

  一、故障现象

  插入USB数据线,不能充电。

  二、维修技巧

  手机不能充电的故障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充电器连接到手机后,手机毫无反应;另一种是手机虽然有充电显示,但无法对电池进行充电。对于不充电的故障机,请先检测I/O接口,看是否有明显的损坏。

  1、充电器连接到手机后,手机无充电指示。

  2、有充电图标显示

  插入USB充电器,手机显示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首先检查电池,测量电池BSI触点与负极触点阻抗是否为10K,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是否为0V,若电池阻抗偏离10K幅度较大,且电压为0V则为电池损坏,需要更换电池。若更换电池后故障依旧,则更换主板。

  3、检测小技巧

  有些手机虽然能显示充电符号,但是充不进电,我们可以找一根USB数据线,将USB线剪开,将红线(VBUS)接在直流电源正极,黑线(GND)接在直流电源负极,将电压调至5V,插上手机观察电流,正常的充电电流一般为500mA—550mA左右。

华为Luna-4G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三、维修流程

华为Luna-4G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