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到1.1掉电,掉电后可以开机,触发还是到1.1掉电

楼主(2016-11-07):
(无正文)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台,楼主修好能否分享一下,谢谢!我这台开机电流到1.3掉电,小电源板上的几个电压都正常,CPURST也出来 了,但就是掉电,也不亮屏,不知哪位高手能否给指点一下。

网友:
换那个小板了再说

网友:
供电好PG信号查一下.

网友(2024-12-10):
这几就不要修了,直接换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