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IH61S1 V1.0无CPU供电

楼主(2016-11-07):
  裸板测试电流0.37不动,测其它电压都有就CPU没电压,遇到两块 这板子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呀?

网友:
先看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A:
楼主修好  说下  我也饿有一片没修好,定了两个cpu供电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  说下  我也饿有一片没修好,定了两个cpu供电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期待。。。。

集成的修好了 独立没修好。有个2R2的电阻无穷大了。跟换OK。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撒

网友:
独立的有个电阻  容易坏

网友:
给你截了个图

网友:
楼主需要留个qq号  吧图纸传给你

网友:
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