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055TU集显主板安装集成显卡驱动掉电

楼主(2016-11-07):
客户送修一台HP G4-1055TU集成显卡的笔记本,HM65 PCH芯片,在安装集显驱动的时候黑屏,过几秒之后就掉电到待机状态。散热没有问题,铜管导热性能正常。更换过CPU、内存、硬盘、安装过新系统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PCH芯片不良造成的?请大神们指点!

补充内容 (2016-11-9 16:34):
此机器已修好,更换PCH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先拿风枪吹下  试试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人家都换过CPU了,你不看题目的吗?

网友A:
这个机器我真修过,这类似的问题,就是一个芯片虚焊。他是有的时候掉电,然后有时候不亮机,是一个芯片虚焊了,
把芯片拆下来发现那个芯片焊盘根本没有上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真修过,这类似的问题,就是一个芯片虚焊。他是有的时候掉电,然后有时候不亮机,是一个芯片虚焊 ...

到底是哪个芯片呢?关键的是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就在集显驱动打上的时候屏幕会黑一下,正常的机器屏幕闪几下就好了,这个黑了之后等几秒就掉电了

网友:
集显供电正常么

网友:
还没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哪个芯片呢?关键的是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就在集显驱动打上的时候屏幕会黑一下,正常的机器屏幕闪几 ...

具体忘记了,这个板子我有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忘记了,这个板子我有印象

师傅帮我回忆一下,我也好秒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虚汗造成的

网友:
换下集显供电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我这有一个w520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C:
你想先不大显卡驱动,试一试,我的还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先不大显卡驱动,试一试,我的还会黑屏

好的,马上试试。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

网友:
肯定是u坏了

网友:
焊接一下南桥

网友:
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人家都换过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