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板bios

楼主(2016-11-07):
h61h2-cm

网友A:
这个bios型号  25q64bs1g  我的500p写不了,用什么型号可以替换,大神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型号  25q64bs1g  我的500p写不了,用什么型号可以替换,大神说一下

那看来500P也落后了,,。

网友:
换个809吧  没多少钱   工具还是得用顺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还没搞定

供电正常,刷bios就好了  下个bios吧,500p可以用,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