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 3.0不过内存

楼主(2016-11-07):
有修过的么,空板报警,上内存反复重启,BIOS ,供电,内存都排除了

网友:
spd?   bios的供电?

网友:
可能CPU座虚焊,上个假负载测测

网友:
插上独显试下

网友:
看看CPU槽子有没有针歪了  几根   上次遇到这样   结果打开CPU一看  针歪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