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 dell台式机电源,只应没法换,高手请路过

楼主(2016-11-07):
电源型号h275p-01,客户拿来主机,先测试一下,发现换电源就能开机了,因为是小机箱没有一样的电源,和客户谈换机箱和电源,客户也答应了,可是在一看这主板,玩了,特制的散热,接口都不是兼容的,没办法只能试着修修电源,没修过电源,以前都是换的,先量了一下绿色,没电压,连辅助电源都没有,心想这有戏,肯定前级坏了,拆开量了保险,直接开路旁边一个绿色的也炸了,后来上网查了一下是压敏电阻,找不到这配件,直接不要了,换了保险,直接上电心想不要又炸了,运气好电源好了。最后问一下那个压敏不装有影响吗。

网友A:
电源是不敢修, 炸怕了

网友B:
应该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的,应急可以拆了不用。

网友C:
没关系的 只不过少了道保护

网友D:
旧电源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旧电源拆一个

要质量好的就电源才会有吧,一般的都没有

网友:
强电我是不敢动

网友E:
装个保险丝就敢试机,估计以前没被炸过。

网友:
可以拆了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不敢修, 炸怕了

内有高压,一定要小心

网友F:
压敏电阻是当电压过高时,击穿短路,直接粗烧断保险而保护其他电路不被烧坏。好多杂牌电源这个就省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的,应急可以拆了不用。

在电压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可以不要。

网友:
修之前断电,大电容也要放电,一般是没事的

网友:
过压烧了压敏电阻,拆掉就行

网友G:
可以用,不影响使用

网友H:
不想折腾的话看能不能买个二手电源,不然有的搞。

网友I:
品牌机电源才有这东西。

网友J:
买个二手的,修的话,比较危险。哈哈

网友K:
买个耐压275V的   14D的就可以了    一块钱!

网友:
串个200W的灯泡

网友:
品牌机电源才有这元件

网友:
比较 走运 就坏个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想折腾的话看能不能买个二手电源,不然有的搞。

DELL 电源质量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不敢修, 炸怕了

是的 修电源 得穿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的,应急可以拆了不用。

肯定装的 比较好一点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的 只不过少了道保护

应该有关系吧
要不厂家 就不装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装个保险丝就敢试机,估计以前没被炸过。

看来 也是被炸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敏电阻是当电压过高时,击穿短路,直接粗烧断保险而保护其他电路不被烧坏。好多杂牌电源这个就省掉了。

是的 好事装了 比较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在电压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可以不要。

台产的电源 好像都有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不影响使用

一般情况下 好像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品牌机电源才有这东西。

一般 台产的电源 见的最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买个二手的,修的话,比较危险。哈哈

小问题 可以修下的 二手的也得二三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个耐压275V的   14D的就可以了    一块钱!

整流前的 471 整流后的 241 多吧

网友:
按都一般穿的60W 灯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台产的电源 好像都有压敏电阻

是的,品牌电源里一般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应该有关系吧
要不厂家 就不装了

电源正常工作时压敏电阻是不起作用的,相当于开路,只有电压异常时,一般超过270伏时压敏电阻会被击穿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看来 也是被炸怕了啊

压敏电阻能炸成那样估计是用户误接到380伏电压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小问题 可以修下的 二手的也得二三十的啊

这个电源要修好至少得收100元,好不容易钓到一条大鱼。

网友M:
这是送钱的节奏啊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要修好至少得收100元,好不容易钓到一条大鱼。

太高了 客户不愿意修的 还不如买个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是送钱的节奏啊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敏电阻能炸成那样估计是用户误接到380伏电压上了、

瞬间电压高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正常工作时压敏电阻是不起作用的,相当于开路,只有电压异常时,一般超过270伏时压敏电阻会被击穿短 ...

那就 还是装了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品牌电源里一般都有

长城的 航嘉的 见的少 DELL见过好几个 都装的

网友:
不好修,直接换

网友:
可以不用的吧

网友:
现在多数电源已经不用这个超压保护器了,不装也可以

网友:
没事的   普通电源也没这个压敏电阻    就是下次炸了就都坏了

网友:
  以前给同事老婆店里的Win98se老机器tcl的修这种小电源,也是直接把裂开的压敏电阻拆了,倒是用了一年,结果又坏了,主要是一个主电解有点鼓包,一时难找到合适尺寸的超小型高压电解,就只好建议她把旧机淘汰掉了。

网友:
压敏电阻,拆了以后,下次电压波动大的话,就直接炸开关管了。

网友:
还是串灯泡好些

网友:
淘宝直接秒杀,何必浪费时间

网友:
这电源我们一般不修

网友:
现在这种电源网上有很多卖的

网友:
我上次显示器电源板上也是压敏电阻爆了,这样后级电路都没事,如果能找到还是装上比较好。

网友:
截个大灯泡,或者打电阻!另外,压敏电阻是过压保护用的,不建议拆掉,万一出现过压少则烧毁整个电源,坏的直接主板都烧了!

网友:
这货色还有得搞吗?不如修电风扇更好

网友:
能修好吗?这样前级烧成这样,后级会不会短路,要测好才上电

网友:
换个耐压相同的压敏电阻就可以了,不装的话,下次电压偏高就会坏很多零件

网友:
看样子 很难修啊 要是我就换了吧

网友:
买二手15元,然后坏的去卖了5元

网友:
应该可以吧,不影响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网友:
没有了就不装了。

网友:
主要是现在二手电源太便宜了,修一个电源元件成本都比整个电源还贵,还动不动就炸管子,搞得都没意思修了,要是修一个能有五六十块收成的话,我也愿钻研一下

网友:
压敏电阻一般应急可以不装但是事后最好能装回去因为看这电路这个是用来防止市电的电压浪涌保护电路来的最好装回去啦

网友:
你可以到其他坏电源上面拆一个就是了撒。

网友:
防浪涌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