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D2302失效导致不读主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7):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D2302失效导致不读主SIM卡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按流程插入SIM卡进手机,在【SIM卡管理】查看显示主SIM卡未启用,在拨号键输入*#06#,IMEI号正常。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更换SIM卡和卡托交叉验证,故障依旧。

  2、目测J2301外观和外围器件无异常。

  3、测量J2301各pin二极体值,1pin为0.36、2pin为0、3pin为0、6pin为0.63、7pin为0.51,由此可知,由于pin2(UIM1_RESET)和pin3(UIM1_CLK)短路而导致不读主SIM卡。

  4、把程控电源表的电压调节到4V,限流1.2A,直接加在J2301pin2,用触摸法测量到D2302异常发烫,用同样的方法加电到J2301pin3,发现D2303也异常发烫,初步判断D2302、D2303损坏。

  5、把D2302、D2303拆除后,短路排除,把新料重新焊接;然后重新插卡测试,识卡正常,故障排除。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D2302、D2303,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维修不读SIM卡故障时,首先输入*#06#命令,看IMEI号是否正常,这就把故障分为两部分。

  (1)IMEI号显示正常,说明问题在SIM卡线路;(2)IMEI号无显示,问题出在MODEM模块,优先把MODEM模块修好。

  2、有IMEI号后,目检卡座的外观是否良好,然后测量卡座各pin的阻抗是否正常。如阻抗小或对地短路,就先排查与各脚相连的保护管(TVS管),然后再排查PMU。

  3、如无阻抗,可把PMU拆下来,测量PMU到卡座的点阻抗是否正常,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