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D2307短路导致不读副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7):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D2307短路导致不读副SIM卡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插两张SIM卡进手机,J2301识卡正常,J2302不能识别到卡,查看手机IMEI号正常。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更换SIM卡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2、目测J2302外观和外围器件无异常。

  3、测量J2302各pin二极体值时,发现pin2短路。

  4、查看电路图可知J2302pin2是UIM2的复位信号,由CPU输出到J2302,线路上连接了一个TVS管D2307,此二极管较易损坏,故优先拆除。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拆除D2307后,重新测试,短路排除,换一个新的D2307后,插卡开机测试,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维修不读SIM卡故障时,首先输入*#06#命令,看IMEI号是否正常,这就把故障分为两部分。

  (1)IMEI号显示正常,说明问题在SIM卡线路;(2)IMEI号无显示,问题出在MODEM模块,优先把MODEM模块修好。

  2、有IMEI号后,目检卡座的外观是否良好,然后测量卡座各pin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如阻抗小或对地短路,就先排查与各脚相连的保护管(TVS管),然后再排查CPU。

网友:
很好的案例总结,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