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J1901不良导致插耳机无反应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7):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J1901不良导致插耳机无反应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整机市场返回,开机验证上,插入耳机,手机没有正常显示已插入耳机的图标,拔出耳机,手机也无反,进入MMI测试,故障一样。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检查单板外观,重点查看J1901外围器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2、重新加载软件,故障一样。

  3、将主板装前壳并开机,因为J1901第四脚为耳机侦测脚,U201芯片根据电压变化判断是否有耳机插入,在未插入耳机时,测量检测信号电压为1.8V(TP1908),插入耳机测量电压还是为1.8V,正常情况是插入耳机电压为0V低电平,说明此通路存在异常。

  4、未插耳机测量TP1908的二极体值为无穷大,属于正常,说明此通路无异常。

  5、根据上述分析,判断为耳机座(J1901)损坏导致插入耳机无反应。

  原理图如下:

  实物点测图如下: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J1901,插入耳机测试J1901PIN4脚 ,电压为0V,电压跟正常板一致,开机重新测试,能正常识别插入耳机,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遇到耳机类故障机时,首先要排除软件问题。

  2、要耐心测量,有一些单板耳机接连器,观察外观,并不能直接知道它是否损坏;在没测量准确时,不能随意更换芯片。

  3、要区分不识耳机、耳机不送话、耳机无声三种不同的故障。

网友:
很好的案例总结,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