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触发断电及关机不断电修复

楼主(2016-11-07):
一块华硕P7H55-M不知故障的板

先测板的电源座对地打值,正常
测电池电压,正常
上假负载,触发。风扇转1S后断电
怀疑是缺少某个供电或某个供电触发瞬间电压过高(这个也很常见),引起保护
触发瞬间测各个供电,因为瞬间掉电时间很短。用万用表很难测到,只能用示波器
测量中发现内存电压触发瞬间有个尖峰脉冲

其余正常
让人无语的事从这里开始
这个板的内存电压,待机的时候就有
待机是由5VSB经电路转换为1.5V内存电压
触发后由5vcc切换
先取消5VCC切换电路,由5VSB独自供电。一样保护。
取消5VSB供电,由5VCC供电。

一样
难道是MOS管问题,之前别的板,也有出现过
换掉两个MOS管。没用
无语
换掉RT8105,不行
我火了,决定对RT8105周围大换血。没用
那就更彻底吧,固态电容换。额,我已经怀疑人生了。
搞了半天没好,换个思路。既然只是一个尖峰脉冲,那强制上电怎么样。马上行动。短接电源绿线。再测各电压,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
上真U跑码。装内存和VGA电源线,亮机
这......
难道一开始思路就错了,那就先排除内存故障
先查电源绿线
这个板的绿线接法比较复杂

于是先测IO的pson信号

触发瞬间有个高低跳变。去掉电阻后一样是高低高跳变。会不会是IO问题。
对了,我强制上电。还没触发就跑码了,这不符合时序啊!
从这点突破,测IO触发电路。该板IO为NCT6776F。发现psout信号电压为2.8V,不正常。其余触发电路信号正常。

这个信号是由3.3Vsb通过排阻上拉的。应为3.3V。换掉排阻一样。
拆掉io,还是2.8V。额,桥的问题。买个桥就亏了。
额,喝口水,冷静!冷静!
好像哪里不对。既然桥坏,怎么会亮机?神迹!可笑。
再换个思路,假设桥是好的。那就是IO的问题。
不过我好像还没测io工作有没有正常!好像也没测IO的电压检测脚!!!
装回IO,强制上电触发。测电压检测脚。

发现

该脚电压为0v,不正常。其余电压检测脚正常。该脚是检测有无待机电压,由5VSB经两个2.7K电阻分压。应为2.5V。
在路测两电阻正常。那就只能是IO了。没io。只能再次怀疑电阻,用两个1K电阻代替两个2.7K电阻。一样为0V。
只能换IO
但我又突发奇想,只上一个电阻会这么样。行动,去掉接地电阻。

变为上拉5VSB到检测脚。结果该脚为4V多。
好了上电,触发。
不掉电,正常了。
怕电压过高,换个10K电阻,做上拉。变为3.8V。还是有点高,就这样吧。
再去测psout电压,3.3V。恢复。呵呵搞定
但是还没结束
装完系统后,关机发现,不断电
强制关机也不断电。看来是硬件问题。
测IO的pson脚。1.1V。这说明IO,在关机后,有按时序走啊,只是电压低。
测电源绿线,0V,不正常
很显然是pson脚到电源绿线之间的电路问题。之间有个ps113a的ic。
图纸上看线路比较复杂。

为省时间去掉pson脚到电源之间的管子。

连接此处。

Ok,板修复

网友:
写这么多不容易啊  加分

网友:
改的还可以,为啥不找个IO换呢?

网友:
华硕H55的主板本来也比较难修复

网友:
大动作走了不少弯路,不过这个检测电压好像比较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