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奇葩问题 BQ24727

楼主(2016-11-07):
修过BQ24727的大师们应该都知道的吧 现在的问题就是16脚不出电压,对地短路,拆掉芯片不短路了,找到2块料板上面的芯片 换上都一样,有人要说是不是PC376电容短路了,拆掉一样的PD303拆掉还是一样   只要装上芯片就短路,难道2块料板上的芯片也是坏的?还是这个16脚  就是对地阻止很低?请大师指导,而且这个20脚20V正常  6脚2.5V也正常就是16脚不出电压,这个16脚是用来开启保护隔离的

网友:
烧鸡 看一下 是不是 PCB 漏电 还是 后继有微短的 东西。。。。。。。。。。。

网友:
是BQ24727VDD另一边错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装错了造成的

网友:
断开16脚后继的东西 上芯片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