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LCD显示器换背光灯

楼主(2016-11-07):
我换每次都要断几根,有些型号经常盖不好

网友:
盖不好就拿个尖嘴钳剪两边一点焊好就拿黑胶布封住

网友:
平稳的把灯管连支架取出,支架不要弄变形了。换好灯管后要把反馈线按原样还原,用胶带贴好。一般都可以还原回去。你盖不好一般都是支架没有到位,很可能是反馈线没排好。

网友:
改LED灯管吧!方便又实用。值得拥有!

网友:
主要就是换多了就手熟了。、、

网友:
修理工,修理匠,怎么拆,怎么上,先拆的后上,后拆的先上,仔细注意点就行了,主要是屏弄好了就行。屏废了,就要赔钱了。

网友:
该LED方便  不会断

网友:
确实啊,该led还亮,还省劲

网友:
已经很久没换灯管了,有全新未使用灯管好多还在睡觉

网友:
还是换的少,换多了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你换的少,换多了就好了

网友:
我直接两边抽不会啊,22寸的我都经常换的。

网友:
从两遍抽出来,不要拆开,会漏光啊

网友:
不要拆开,不行用钳子剪个口抽出来,我都是换LED灯条了

网友:
扒开两边,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还是老办法,全拆

网友:
主要灯管是一样的仔细点就不会断的

网友:
楼主还是修得太少,多了技术就上来了

网友:
你刚学换灯管吧  多换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