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光纤专线网络慢

楼主(2016-11-07):
电信的100M专线,软路由,三层交换机,之前自己搬迁过一次,光猫光源灯亮红灯,但是能上网,速度也没事,后来同事反映上网很慢,分网段都没有解决,抓包又看不懂

网友:
你用PING看下延迟和丢包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掉包了吧,软路由软件就可以看

网友A:
分段是啥意思?划VLAN吗????如果划了vlan还抓包干嘛???

你先去路由去看看上行下行占了多少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段是啥意思?划VLAN吗????如果划了vlan还抓包干嘛???

你先去路由去看看上行下行占了多少了嘛... ...

专线的话一般建议使用软路由来解决问题

网友:
亮红灯就不正常了,估计是光纤不是很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