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指点一下,华硕平板换了主板之后不充点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07):
如题,电压稳定,换之前的主板可以充电,换新板充不了电

网友A:
是不是换的板子  版本不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的板子  版本不对呢

主板一样的,条码有点不一样,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啊,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一样的,条码有点不一样,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啊,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换一个一模一样的版本的呗  还能咋解决

网友:
换板出的新问题只有换板, 总不能再背个修板的锅出来.

网友:
感觉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一模一样的版本的呗  还能咋解决

换了一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