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无线网卡打不开

楼主(2016-11-07):
联想U410无线网卡打不开,键盘是好的,无线网卡换过,,系统换过,在系统里无线网络图标打X,搜不到无线信息,已经没招了,求助各位大师,哪位有处理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问题简单,直接在网卡上断开 20脚 。 不明白的 图纸里搜关键词: wl_off#

网友A:
安装电源管理驱动,装完用快捷键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电源管理驱动,装完用快捷键打开就可以了

驱动装完了

网友:
换的是原装的

网友:
装上联想官网的电源管理驱动不行就断开无线网卡20脚吧

网友:
先进bios  按F9恢复一下默认设置   一般嘟可以解决

网友:
修板子   这种问题一天都会遇好几次
都是恢复搞定的

网友:
BIOS里面恢复下出厂,不行就看WIFI_OFF这个信号吧

网友:
强制打开就行了 20脚

网友:
联想电源驱动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