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然贴片电阻都拆不下来

楼主(2016-11-07):
我的烙铁是不怎么好了,有些地方已经氧化,然后就上风枪,没戴风嘴,400度450吹不动啊,咋搞。
就是原来的锡少,还进水氧化了。

网友A:
先在电阻两端上锡,然后再试试,另外你的烙铁是不是温度不准了。

网友:
拿起夹钳直接夹   可以试试

网友:
要  暴力    不要怕

网友:
换个好点的铬铁头。。。。

网友:
枪400度,可是板子温度没到

网友:
贴片小元件,用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在电阻两端上锡,然后再试试,另外你的烙铁是不是温度不准了。

两端上不了锡啊,同一块板,其他地方能化的这里化不了

网友:
风枪有风嘴,为什么不上,这个温度应该能吹的下来啊。

网友:
有的时候是工具不行不要怀疑自己

网友:
先用小刀轻轻刮一刮再焊下来就容易了。

网友:
上点松香 助焊剂

网友:
都是用热风枪吹掉的

网友:
先补补锡,再焊容易些

网友(2016-12-10):
烙铁头换掉吧,,,,,,用刀子把氧化的焊锡挂掉,上助焊膏就可以轻松拆下,,氧化了的不处理掉是不粘锡的

网友:
为什么不戴风嘴呢?再弄点焊油

网友(2017-01-23):
原来400度吹不下来是氧化造成的,学习了

网友:
烙铁头换好点的吧

网友:
换烙铁吧

网友:
拆贴片用热风的话要换系的喷嘴,用烙铁300-350度左右,先在贴片两端上锡,因为现在的主板都是无铅的,简单的说就是在贴片两端堆锡,然后快速轮流加热,热量够了很快就下来

网友:
400度还不行啊。这个温度什么锡都化了吧

网友:
弄点助焊剂

网友(2017-02-22):
0805,0603之类的贴片,用扁口的烙铁拆,方便好用。扁头同时搭上两头的焊锡,一下子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端上不了锡啊,同一块板,其他地方能化的这里化不了
用个刀片把电阻两端刮亮一下,就可以上锡了。
然后用个大马蹄同时烫电阻两端。镊子一挑。。。

网友:
你先用焊锡把电容的两端拖亮,再用疯抢吹下来就好了,

网友(2017-03-24):
先用焊锡把电容的两端拖亮,很容易就可以把他焊下来的

网友:
用刀慢慢刮亮,再多上点锡,吹几秒后用镊子取下

网友:
热心人真多

网友:
先在两端加锡, 同时烫电阻两端即可拿下。

网友:
这都有,哈哈哈

网友:
这个我焊了不少,用刀口烙铁,320度,好点的焊锡,把烙铁头沾些焊锡,一粘就粘下来了,然后再用镊子从烙铁头上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