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ER:6.4内存供电不出来芯片UP1514R可以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6-11-07):
映泰G41D3+ VER:6.4内存供电不出来芯片UP1514R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求大神指点

网友:
查下条件。。。。。

网友:
找代换比较麻烦的事了,还是买点原装的吧。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

?不是FP632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

条件都满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