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USB过流保护掉电维修

楼主(2016-11-07):
一、其中有一个5V分压的电阻坏,接5V的是4.7KM,接地是8.2KM,是4.7KM的电阻变大了。引起检测不到电流掉电。
二、位置是

网友:
一、其中有一个5V分压的电阻坏,接5V的是4.7KM,接地是8.2KM,是4.7KM的电阻变大了。引起检测不到电流掉电。
二、位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