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ER:6.4内存供电不出来芯片UP1514R可以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6-11-07):
映泰G41D3+ VER:6.4内存供电不出来芯片UP1514R可以用什么型号芯片烫手,求大神指点

chinafix.com.cn迅维网_IG41M-M7S-V6[1].0-S G41D3 .pdf

g41d3 rev6.2.zip

网友:
可以在旧板子上拆呀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的吧,没有的话就买一点吧。

网友:
RT9214  FP6321 之类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