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笔记本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6-11-07):
客户一笔记本鼠标板处进水后不触发,拆开看了下是饮料,刚好下面有IO,不过只淹了1/4,酒精清洗烘干后可以触发,进系统都正常,然后就裸板没接显示器烧机2小时,装起来就不行了,硬盘挂在其他机器上是可以进系统的,硬盘也换了,挂在别的机器上重装过系统了,过了LOGO要读系统引导了就屏暗在那里,最后全拆裸板测试也是一样,bios都能正常进入设置,用U盘也不行死活不引导,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请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桥那面没进水吗  先换个EC看看吧

网友:
刷了个论坛里的不一样版本的BIOS,上帝眷顾,可以引导了,多谢哥们儿的及时回复给了我刷BIOS的启发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有几个通病吗  待机偏高  和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