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能通电不亮机,电流只有几十毫安,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16-11-07):
山寨笔记本,能通电不亮机,电流只有几十毫安,请教解决方法,主板是THD-EPC-C35A-A ,是C35 V1.2的主板,请各路大侠指教是哪里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SUSP信号去开启二级转换电路     查桥的SLP3  SLP4     如果有SL3  SLP4    就干EC

网友:
山寨机用山寨大法修一一一换, 这种机子忙半天好了键盘什么的如坏了又买不到, 客户是不认可的.

网友:
加焊CPU  之前遇到过

网友:
测主要的电压啊。

网友:
山寨机器  BIOS  EC  和桥 干完也不知道修啥了